昂达G31内存供电偏低到无复位,到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5-07-19):
拿到板看了下,没复位,先测供点,测到内存供电发现问题只有0。68V明显不正常,换了个RT8105故障依旧,看来只有老实的查了

找了份参考图

测试5脚VCC是发现电压只有0.42V,正常应该是5V,找了半天也没找到5脚链到哪去了,不管了可能是板层断线吧,直接从5V飞线

飞好线后内存供电正常了

上U,通电,开机,供电都正常了,无复位,测了下CPU电源芯片发出的PGOOD 1.2V正常
再测IO发出的PG,不正常,换掉IO复位正常了,但是不跑码,擦什么玩意呀

有复位不跑码是最不好修的了,于是用示波器打了一下BIOS片选脚波形,有拉低,说明CPU已经选中BIOS

既然有片选直接刷BIOS,刷完后,跑码正常

网友:
发的帖子,图和字全乱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够扎实,秒杀的节奏

网友:
写了半天晕很多图都没有上来。。。

网友:
文字表达功力还待改善

网友:
总之就是三个故障点  第一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第二  IO的损坏 导致复位不正常 最后BIOS

网友A:
哇,好功夫!!!! 思路值得学习,直接飞线5V,省不少心~~ 量CPU  芯片PG  和BIOS片选水平不错,如果BIOS再刷了还不行,你是不是要再进行 时钟 芯片开搞?

neco -2 山寨

网友B:
楼主功力不错,钱途光明。

网友:
楼主的功力不错呀,完全按照时序来修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哇,好功夫!!!! 思路值得学习,直接飞线5V,省不少心~~ 量CPU  芯片PG  和BIOS片选水平不错,如果BIOS再刷了还 ...

直接飞线5V,时间久了会引起烧RT8105内存供电管理IC,感觉这里故障应该出在R1 这个10K限流保护电阻,可以断电取下测量下阻值变化。

网友:
好!学习一下了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很多的啊

网友:
思路较好,赞一个

网友:
5V应该是通过一个电阻来的啊~

网友:
最后不跑马的,如果刷BIOS不行,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力不错,钱途光明。

我只是业余维修么见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线5V,时间久了会引起烧RT8105内存供电管理IC,感觉这里故障应该出在R1 这个10K限流保护电阻,可以 ...

我示波器抓波今天刚学的,示波器刚买回来没几天

网友:
你这个诊断卡看起来比较叼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示波器抓波今天刚学的,示波器刚买回来没几天

lz 买的 示波器好多钱啊!

网友F:
直接飞线不用限流电阻只怕芯片命不长久,你们认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直接飞线不用限流电阻只怕芯片命不长久,你们认为呢?

我从旁边的4R7限流电阻上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买的 示波器好多钱啊!

3480元,花了我一月工资

网友G:
泰克示波器那么贵啊, 你IO的PG 说的是总复位,还是PWROK 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从旁边的4R7限流电阻上飞的

兄弟你说的4.7千欧电阻具体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泰克示波器那么贵啊, 你IO的PG 说的是总复位,还是PWROK 不正常?

PWROK信号电压不正常,这个信号应该是发往南桥复位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线5V,时间久了会引起烧RT8105内存供电管理IC,感觉这里故障应该出在R1 这个10K限流保护电阻,可以 ...

也是哦,不限流 时间久了对芯片确实不好,谢谢解说。如何得到这个芯片的 功率呢,只能在原电路上找有问题的 电容电阻么,自己改线 线路不可以么?,引个5V 加个电阻,一样吧。害怕 芯片 电流低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哦,不限流 时间久了对芯片确实不好,谢谢解说。如何得到这个芯片的 功率呢,只能在原电路上找有问题 ...

芯片工作功率与本身内部程序设计工作电压和电流值等很多种因素关系,电容电阻在这里是起到稳定芯片工作所需电流作用,如果自己改线路的话,也要根据芯片各引脚信号定义来进行才对。

网友:
都是按经验维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