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主板开机0.22 无CPU 集显供电

楼主(2015-07-19):
(无正文)

网友:
以前遇到过 这个机器 是BIOS问题  楼主不妨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下载个电路图,找找集显电压由什么芯片控制

网友:
这个只有看什么条件没有满足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贴纸下面容易腐蚀  仔细看看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U410    集显供电就没有  主板开机了 还是0V
这个集显供电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网友:
只能刷个BISO 试试 了 》

网友:
先检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然后刷个bios看看  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先换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