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显卡花屏

楼主(2015-07-19):
联想Y560 显卡花屏  显卡和显存都换了   外接也花屏 求助 显卡芯片换了俩个了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 Y480 看电影就花屏,最后换了一个CPU好了,

网友:
以前修过几台Y460花屏,换屏线接口前面的2个门芯片

网友:
是不是双显卡的?

网友:
显卡供电, 滤波电容

网友:
曾经遇到过驱动出了问题的,楼主考虑下。

网友:
那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用集显呢  双显卡么

网友:
继续换显卡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CPU 或者PCH桥。。也会造成花屏。。。。。。。

网友:
HM55以上显示不正常 也要考虑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CPU 或者PCH桥。。也会造成花屏。。。。。。。

那是有可能的,因为CPU管理独立显卡并且自身集成了显卡,但输出是CPU通过FDI总线传输到桥完成输出的,所以都要考虑的

网友:
显卡显存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