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460进系统断电

楼主(2015-07-19):
      现在本人手里有一台联想Z460的笔记本,开头是开机电流跑0.6A左右掉电。拆机发现南北桥附近有一822排阻发霉了。排除了后能点亮了,进PE,测硬盘坏道3个小时都不断电。但是装系统刚进杠条时就断电了。同行们有没有碰到这情况。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能帮忙的帮一下,现在头大了。

网友:
还有硬盘,内存排除了。

网友:
还有硬盘,内存排除了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没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昨天遇到一台华硕的也是进系统掉电,和你不同的是进pe也掉,我最后刷了bios好的

网友B:
你查CPU供电芯片电容

网友:
硬盘模式也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昨天遇到一台华硕的也是进系统掉电,和你不同的是进pe也掉,我最后刷了bios好的

是个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CPU供电芯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CPU供电芯片电容

我用2个330的电容并上还是一样。还是怀疑CPU供电部分不良。

网友:
我的是不定时的掉电,有时候几天都不掉,这才叫头痛呢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就打下电容波形

网友:
加二个330不够啊,把大电容拆下来加六个稳定

网友:
看看你换的电阻周围有没有发现什么

网友:
散热做好了吗?

网友D:
是什么系统?应该是独显机器吧。看下显卡部分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就打下电容波形

现在本人还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系统?应该是独显机器吧。看下显卡部分有没有腐蚀的。

WIN7,XP,什么的都装过了。

网友:
散热肯定好的,就算冷机时也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