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围观下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19):
上面的那个是有毛病的,下面的是正常的,色彩全都不正常了,驱动板没事,屏主芯片也换了,想知道屏上的RGB在那那个地方的,查不到.白色的现在是黑色,黑色是白色了

网友:
这个是坏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A:
我看坏的象缺色引起的,缺蓝色。

网友B:
单点屏正常不,屏上就个大芯片和24吧。好像没其它了

网友C:
明显缺色吗  看看是线的问题  还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D:
第一个是缺色呀,量一下连接线的RGB对地阻值

网友:
都说了不缺色有,蓝色不过和黄色对换了,大芯片换了,24换了

网友:
屏的事,再说一次,驱动板没问题在别的显示屏上正常色都正常,屏的事

网友:
绿和粉对调,白和黑对调,蓝和黄对调,还有别的都是对调的色,所有色都有不过都是不对的

网友:
屏幕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E:
有点怀疑的驱动板出了问题。楼主的两机器如果是相同的话可以用移花接木的办法试一下。

网友F:
不像是屏的问题,可能是视频接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怀疑的驱动板出了问题。楼主的两机器如果是相同的话可以用移花接木的办法试一下。

都说驱动板没问题了,是屏的事可以断定了,两个都是1680*1050接那个屏一点事都没,接这个就成这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像是屏的问题,可能是视频接口有问题、

是屏的事,试出来的,要不也不会发求助了,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缺色呀,量一下连接线的RGB对地阻值

不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缺色吗  看看是线的问题  还是主板上的问题!

不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单点屏正常不,屏上就个大芯片和24吧。好像没其它了

单屏色也是不对的,不是驱动板的事,屏的上大芯片换了没用,我又换了一个长城19的芯片上去会显示和那个一个样,所以没思路了,驱动板在别的上面正常,别的过来驱动不了这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坏的象缺色引起的,缺蓝色。

蓝色和黄色互换了,要是正常是黄色时这个就显的是蓝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屏色也是不对的,不是驱动板的事,屏的上大芯片换了没用,我又换了一个长城19的芯片上去会显示和那个一个 ...

刚才有试了下别的现在可以驱动和这个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