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QL8MB8E0 待机5V 短路

楼主(2015-07-19):
  待机5V对地阻值40    测待机3V对地阻值400   怎么查也不知道哪里短路了  用5V烧鸡 烧不出来  怎么修呀

QUANTA DA0LZ8MB8E0 LZ8 LENOVO IDEAPAD U410.zip

网友:
烧不出来就拆,对地不为零,基本可以排除电容的短,一步步断5V转换的MOS管

网友:
5V 去的地方太多了  拆完?

网友:
烧鸡 少了很长时间  没有热的地方

网友:
用5V烧鸡  电流0.041   对地阻止才40欧  电流为什么这么一点点   大家怀疑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
刚开始对地阻值是0   以烧鸡 不断路了  微短了  不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