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1.0 档25

楼主(2015-07-19):
第一下开机档 20.25.59 ...
然后关机又可以显示,再关机又档20.25.59之类的代码 ...
再次开机又可以显示....

网友:
换过Bios,  论坛上和好板的Bios都刷过,BGA也搞过来,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ASUS板子差不多 是822和电路了

网友:
刷BIOS就好呀

网友B:
记得这种台式机主板专用LPC诊断卡有故障代码一览表,当主板开始跑码后,可根据本表检查对应故障部位。不妨参考一下  但根据楼主提供的主板图和25代码,应该是桥虚焊问题引起的,不妨加焊再试机

网友:
这诊断卡  支持的板子多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板子差不多 是822和电路了

大神能不能具体指点下,说了好像和没说一样!

网友C:
25之类不是外设吗?记得有刷BIOS好的,不过确实华硕的822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种台式机主板专用LPC诊断卡有故障代码一览表,当主板开始跑码后,可根据本表检查对应故障部位。不妨 ...

  BGA搞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板子差不多 是822和电路了

     。。。

网友:
  刷了N个版本了,找了好几片一模一样的都刷过了,BIOS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之类不是外设吗?记得有刷BIOS好的,不过确实华硕的822爱坏……

    。。。   可以开机,  故障是   每次关机就显示25. 再开次机又好了,好了关掉又显示25 ... 如此循环,这才是最坑爹的。

网友D:
那还真怪哉了,能开机就先用着吧……

网友:
就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换了好几个了,而且是OK板上拆下来直接插上去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还真怪哉了,能开机就先用着吧……

  这也只能自己用了,但是这样用的感觉也很坑爹啊。。。。

网友E:
检查全板822.。。。

网友F:
是不是 外设芯片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全板822.。。。

    ...    感觉应该是BIOS这块的822吧,坑啊。     搞得蛋碎,没事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 外设芯片导致的

  外设芯片导致的故障应该不会是这样的把, 不过现在板子不能按常理出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