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7-19):
oppox909升级出错,现在不能开机,以连接不上电脑刷机,一直
在开机画面,请大神些帮帮忙
OPPO
电脑

网友:
不是吧 老弟 你刷死了 要刷原厂固件 要硬刷了 你的机

网友:
先把机器的3个驱动装好 就可以连接电脑了 原始的PE还在的话 卡刷也可以解决啊

网友:
将官方ROM放卡里进入recovery选择清除系统数据然后再选择读取sd中ROM文件然后重启

网友:
自己利用百度搜索一下
第一步先把你手机对应的rom系统下载好
第二步用读卡器 复制到你的卡上
第三步 百度搜索 卡刷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