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 开机不显示 BOIS问题吗

楼主(2015-07-19):
B320 开机不显示 BOIS问题吗
不显示

网友(2017-06-10):
我的是一开闪下 就黑屏

网友:
按大小写灯 有亮没呀

网友(2017-08-23):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刷个BIOS 就好

网友:
具体怎么解决的?具体怎么解决的?
具体怎么解决的?
具体怎么解决的?
具体怎么解决的?
具体怎么解决的?
具体怎么解决的?
具体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11-30):
APL5930坏的多 通病, 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2018-04-19):
这破机器,各种问题同样的状态有时候问题都不一样。。。很无语

网友(2018-07-19):
楼主修好了吗?碰见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8-08-23):
我换了芯片还 是那样,就是不亮,不知道怎么弄啊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