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 PAD E420 风扇报错

楼主(2015-07-19):
开机过会左上角会显示 FAN ERROR   风扇报错,在论坛看到说是通病  只要拆掉 RN8501排阻就可以了,但是我是拆掉了那排阻故障照旧啊,亲高手指教,给个说法

补充内容 (2015-7-22 13:03):
这机器修好了,换了个风扇就好了、我再下面补图为证

网友:
这个**的图片,老是上不来

网友:
换风扇呗

网友:
问题是,有人说,刷BIOS  换风扇  故障依旧啊,万一搞了个风扇来,还是一样的,那不是浪费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换主板?

网友A:
肯定先从最简单的基本的搞啊,先刷BIOS 不行买个风扇 ,再不行换主板

网友:
楼主风扇转吗

网友B:
楼主有一个上拉R8303电阻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B:
EMC2103也就是U2801的各个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C:
这个只能先换个原装风扇试试了,ibm有些换oem的风扇也是报错的

网友:
查温控电路

网友:
不转!开机就不会动

网友:
电路查不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先换个原装风扇试试了,ibm有些换oem的风扇也是报错的

大牌子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C2103也就是U2801的各个工作条件满足不

这个我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一个上拉R8303电阻看看是不是好的

好的条件是什么?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先从最简单的基本的搞啊,先刷BIOS 不行买个风扇 ,再不行换主板

因为是听说是通病,所以就一直想着通病,没想搞其他

网友D:
风扇一直不转换风扇,原装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一直不转换风扇,原装滴!

因为在论坛看到好多说,换了风扇还是一样的。所以我有点担心发货来 装上去没用,

网友D:
拆下风扇,用电流表单独加电风扇转不转,不转果断换。会转检查FAN控制与反馈电路。

网友E:
试一下风扇是否正常,如果没事就检查温控芯片和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下风扇,用电流表单独加电风扇转不转,不转果断换。会转检查FAN控制与反馈电路。

这个有道理!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一下风扇是否正常,如果没事就检查温控芯片和电路是否正常!

嗯,好,我测下!!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F:
E420 遇到过风扇报错的很多 基本换风扇可以解决
楼主先换个风扇试试吧
风扇不确认正常 如何修FAN ERROR

网友:
刷BIOS就会好的

网友G:
最好先判定风扇是不是好的,可以用直流电源接12V试一下风扇,如果是好的,再检测一下脚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好先判定风扇是不是好的,可以用直流电源接12V试一下风扇,如果是好的,再检测一下脚位

我用可调电源调到5V  然后接风扇上的红色和黑色线,接在叭叭响了两下,然后有焦味。风扇就没转过 ,在主板上开机也没转过,是不是可以判断是风扇挂了?

网友:
风扇都不转了。还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E420 遇到过风扇报错的很多 基本换风扇可以解决
楼主先换个风扇试试吧
风扇不确认正常 如何修FAN ERRO ...

我用可调电源调到5V  然后接风扇上的红色和黑色线,接在叭叭响了两下,然后有焦味。风扇就没转过 ,在主板上开机也没转过,是不是可以判断是风扇挂了

网友:
没读书,看不懂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用可调电源调到5V  然后接风扇上的红色和黑色线,接在叭叭响了两下,然后有焦味。风扇就没转过 ,在主 ...

肯定挂了撒,换一个原装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挂了撒,换一个原装的上去

这风扇还是比较贵的!就那么小片!已经在卖

网友:
清理一下  不行就要换原装风扇。。。。。

网友:
这个只能先换 风扇试试

网友:
3V加电看看风扇转不转啊

网友I:
我们都是要加油的,,机油 ,,,有些清理了加油了  会好,,,,有些一定要换原装风扇。。。

网友J:
清理风扇或者直接换风扇

网友K:
这个我也遇到一个换了风扇 不行,后来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都是要加油的,,机油 ,,,有些清理了加油了  会好,,,,有些一定要换原装风扇。。。

加电都叭叭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清理风扇或者直接换风扇

我已经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我也遇到一个换了风扇 不行,后来刷程序

刷BIOS解决的??

网友:
换风扇好了没有?

网友:
还在路上呢。估计明后天到吧

网友L:
风扇不转先量供电  还是先自己检测下比较好

网友M:
看看温控装了没,如果装了,那就换一个吧

网友N:
风扇故障修得不是很多,暂时没有碰到比较难的风扇故障的!

网友O:
换个风扇实现  是不是检测信号出现问题了

网友C:
呵呵,风扇报错想那么多?楼主太谨慎了!

网友P:
去掉排阻不行当然是风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风扇不转先量供电  还是先自己检测下比较好

嗯,风扇都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去掉排阻不行当然是风扇的问题了

哦,那个排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风扇报错想那么多?楼主太谨慎了!

主要是Tink pad  若是其他机子,想都不想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个风扇实现  是不是检测信号出现问题了

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路过,顺便看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风扇故障修得不是很多,暂时没有碰到比较难的风扇故障的!

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看温控装了没,如果装了,那就换一个吧

我的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H:
你好,我的修好了,是换了个原装的风扇就好了

网友R:
风扇不转,毫不犹豫换风扇的啊

网友S:
为什么这怕这,怕那的,买一个要是不能用就自己留着,以后以后用,就当存点货了。

网友:
维修大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补图。。。。。。。。

不错嘛,继续加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R:
风扇不转,毫不犹豫换风扇的啊

主要是Tink pad  要不然也不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为什么这怕这,怕那的,买一个要是不能用就自己留着,以后以后用,就当存点货了。

这个存货,以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的上啊

网友S:
E420,现在还有好多修的,遇到风扇机芯有点问题的,直接可以甩出去。散热,你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S:
E420,现在还有好多修的,遇到风扇机芯有点问题的,直接可以甩出去。散热,你懂的。

这也得看地方吧,我这边本来就量不多。你是哪里?

网友S:
引用 网友H:
这也得看地方吧,我这边本来就量不多。你是哪里?

江苏的,混饭吃。

网友H:
引用 网友S:
江苏的,混饭吃。

我在那边学的电脑维修

网友S:
引用 网友H:
我在那边学的电脑维修

你现在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的修好了,是换了个原装的风扇就好了

不错不错,你又吃到肥肉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Tink pad  要不然也不犹豫

你连风扇都不转了,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现在在哪里。

现在在江西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你又吃到肥肉了。

呵呵,算是吧!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连风扇都不转了,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技术有限,所以顾虑多

网友T:
风扇报错一般是风扇有问题了

网友:
E420变态的BIOS

网友U:
风扇都不转了 肯定先搞风扇 再搞主板了

网友V:
首先想到的都是先换风扇

网友W:
先换风扇试一下,可以先拿别的联想的风扇装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T:
风扇报错一般是风扇有问题了

因为看到好多人说是排组问题

网友:
我这个不是BIOS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风扇都不转了 肯定先搞风扇 再搞主板了

呵呵,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首先想到的都是先换风扇

嗯嗯,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先换风扇试一下,可以先拿别的联想的风扇装上去试试

这个需要原装的才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风扇问题

网友:
嗯,风扇问题

网友X:
都还没有排查风扇就出来发贴问人,这种习惯不好,有依赖性

网友:
引用 网友X:
都还没有排查风扇就出来发贴问人,这种习惯不好,有依赖性

因为是通病!所以想先了解

网友P:
你看下图纸就知道那个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看下图纸就知道那个是干嘛用的了

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Y:
联想的机子要换原装风扇

网友Z:
开机风扇都不转不报错才怪啊,你动主板干嘛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开机风扇都不转不报错才怪啊,你动主板干嘛 啊?

看到说是通病,就试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Y:
联想的机子要换原装风扇

是的,不是原装的还没用

网友:
换风扇 又不贵20

网友:
是不贵啊  20是拿不到的

网友AA:
风扇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网友AB:
风扇一直不转的话就得换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风扇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嗯,我已经换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风扇一直不转的话就得换风扇

已经换好了!!

网友AC:
风扇报错当然先换风扇试试咯

网友AD:
有的 刷资料或去显卡供电能好

网友AE:
风扇外接电源能转吗

网友AF:
同一种故障现象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去排阻不行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风扇报错当然先换风扇试试咯

因为看到说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有的 刷资料或去显卡供电能好

我的是风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风扇外接电源能转吗

外接叭叭叫,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同一种故障现象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去排阻不行也正常

嗯嗯,我的是风扇挂了

网友AG:
风扇报错关机是think系统的一大特点.一般清一下风扇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换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G:
风扇报错关机是think系统的一大特点.一般清一下风扇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换风扇

我的是风扇坏了!已经换了

网友AH:
TINK PAD 的好多都容易坏风扇!

网友:
没换风扇吗?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H:
TINK PAD 的好多都容易坏风扇!

我遇到的不是很多!!

网友AI:
think  系列   风扇报错  基本我都是换风扇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I:
think  系列   风扇报错  基本我都是换风扇好的

tink pad这么容易坏风扇?d

网友AJ:
这个机子风扇很容易坏

网友AK:
think本太难修了  我看见就头疼 T420修了一天还没修好

网友AL:
我来加一百分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H:
tink pad这么容易坏风扇?d

   不是  这款机器   只要拆了风扇很多都会报错  就算是好的  也会报错  换了就不报错

网友AM:
联想的但是风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不是  这款机器   只要拆了风扇很多都会报错  就算是好的  也会报错  换了就不报错

你是说动过就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这个机子风扇很容易坏

也算是个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K:
think本太难修了  我看见就头疼 T420修了一天还没修好

大品牌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我来加一百分吧。

好啊,给我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联想的但是风扇坏的

是THINK PA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