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5 电流0.7A 不自检通病维修

楼主(2015-07-19):
客户送修 E425  裸板啊+散热器 +内存 电流 0、7A  没有任何何跳变!测试发现  显卡背面 大量电容阻值为0  判断 显卡烧坏!! BGA 直接 拆掉  不短路了!加电OK 自检 就当 集显使用了 !  有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 先测试显卡的 阻值 !我 修了 2台 了 都是 这样!!

dell EC 1464.zip

B560LA56-MB EC BIOS.rar

DELL N4120 DAV02AMB8F1 DIS EC BIOS U1 原机备份刷机OK YES.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V460 PM25LV010.rar

91xiu.com91修网_v360 EC.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hinafix.com.cn迅维网_Acer 3820t独显 EC bios.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hinafix.com.cn迅维网_3820TG KBC.rar

DELL 1464 DAOUM3MB8E0 FOR EC bios.zip

网友:
这机器好像这个故障蛮多的,楼主分享的这么多附件是bios吗

网友:
拆了显卡   什么都不用改   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
独显改集显拆掉独显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YES   没错 就是这样

网友:
显存 需要拆掉吗?

网友:
楼主直接拆了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六系列以后的拆掉解决问题

网友(2015-09-11):
吹牛的,各位不要信,拆完了,集显老是有叹号,分辨率也不对

网友:
直接拆显卡可以显示?

网友:
楼主分享这么多bios,E425显卡短还是显存短啊?我上次碰到E420显存短了

网友:
拆完暗屏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