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超级本维修,走了一大圈才修好

楼主(2015-07-19):
接一台U310的笔记本,点不亮,拆机,测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通电测所有大电感,除PL9外各处电压都正常,看来是CPU集显电压没有,一看电源芯片是95831B 不管三七21,换之,涛声依旧,NND,麻烦了,先报价,给客户说修好260,客户直接感修,接下来就是围到PL9这个没电压的地方修,换芯片,换供电管,都不行,抽根烟,上论坛逛逛,结果看到有几个同行都说的没搞好,看来这钱不好挣啊,还看了些同行说的要过内存之后再出集显电压,晕都晕了,摸摸桥,温度好高,换一个再说,换了还是一样的,头都大了,最好想了想刷个BIOS再说,上论坛下了BIOS,终于搞定了,下了两个,第一个刷了不行,刷了第二次下的BIOS终于点机了,亮机了再测试PL9,还是0V,这是啥意思,PL9还是没电,管他的,修好了收到钱就行,初学者,技术菜,大家见笑了,有同行修好了这款机子测试一下PL9是不是没得电压,希望大家给我加点分,下载分要没得了

网友A:
过内存自检后才出集显供电。。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B:
现在的新款机器 只要是检查没进水没腐蚀 统统刷BIOS  刷刷更健康。。。(当然也看情况。。呵呵)

网友:
大哥你这样盲目的搞不行 啊 现在的机器多刷BIOS

网友:
新机器刷BOIS 好的几率很大的啊

网友C:
你可以给出正常的bIOS链接 那样 会给你加分的好多

网友:
还可以这样 看来BIOS问题很大

网友:
现在看到新机器。外观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先刷BIOS

网友:
PL9什么时候才会有电呢,如果没有用处干嘛打料呢

网友:
裸板不进系统  是可以测到电压的

网友:
有图纸可以分析下PL9,

网友:
大家都让你挣钱啊

网友D:
晕,一个桥,一个供电芯片,这成本就点大了,不过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
我现在是开机灰屏, 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的, 南桥爆烫,。 在测量一下,实在不行只有换桥试下了。

网友:
楼主把BIOS共享一下

网友:
看见超薄本本句头痛

网友:
楼主是不是安庆人啊,“感”地地道道的安庆口音啊

网友:
BIOS的作用是什么啊,那个师傅解释一下啊?

网友:
按理说PL9不应该电压出来这么晚啊

网友:
集显供电后面才出来的

网友:
95831首先断开芯片的24脚的电阻,如果供电出来了,像桥看齐,如果没出,测试芯片  pwm  等的条件  ,还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内存自检后才出集显供电。。

都亮机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新款机器 只要是检查没进水没腐蚀 统统刷BIOS  刷刷更健康。。。(当然也看情况。。呵呵)

我手上有一台上电0.64 跳到0.59就不动了  刷了还几个BIOS都不行   你有测试OK的BIOS吗

网友:
BIOS备份了没有

网友(2015-08-18):
小小白有个疑问, 想在此请教楼主及各位维修大神 ,为什麽不到官网去下载BIOS的资料?照理说,依照机型, 原厂官网提供的BIOS资料 ,应该都是改进过和最新的,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的原因,请告知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来BIOS问题很大

网友:
正好需要BIOS共享下

网友:
楼主这个集显没有供电呀

网友:
      没有碰到过,感谢有这个资料

网友:
bios了,发上呀

网友:
直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机器暗屏不知道和BIOS有没有关系

网友:
我刷了好多blos都没好过

网友:
BIOS就是个程序  和系统差不多

网友:
好,楼主技术菜,但是运气好

网友:
好用的bios快快打出来大家可以加分的

网友:
英雄莫问出处,生死由命

网友:
表示U310 U410。刷刷就健康了。!

网友(2015-09-21):
楼主啊 感谢你啊 我遇到的情况跟你一样  什么都换过了 就是没碰过 BIOS  我还以为一定要那个电感有电才 亮呢  看来走错路了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PL9没电压

网友:
准备去下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一个桥,一个供电芯片,这成本就点大了,不过总算是修好了。

自己留着以后用了,不然能怎么办

网友:
刷BIOS也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给出正常的bIOS链接 那样 会给你加分的好多

估计这个BIOS要用到月饼大神的BIOS合成。

网友(2015-11-06):
好象PL9确实是还不出电压,有点奇怪,有人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PL9没电都可以?这个应该还有隐患,不应那么匆忙交客人

网友:
有些笔记本的集成显卡 供电   要进系统 才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