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GTM-E45跑D1

楼主(2015-07-19):
V星785GTM-E45跑D1。大家有谁遇到过。BIOS刷过。键盘USB5V供电正常。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全部正常。就是开机跑D1

网友A:
将USB供电的那几个8脚的IC换掉试

网友B:
把71882换了就会好  修过一些。。。

网友C:
查IO工作条件,LPC总线正常否

网友D:
是否真的跑到内存 不过内存呢?插个蜂鸣,拔掉内存试试,不响当不跑码修

网友E:
看看时钟数据电压时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时钟数据电压时不是对的

时钟数据不对。刚刚更换RTM880N-793时钟IC。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真的跑到内存 不过内存呢?插个蜂鸣,拔掉内存试试,不响当不跑码修

蜂鸣没有用。时钟数据不对。刚刚更换RTM880N-793时钟IC。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IO工作条件,LPC总线正常否

时钟数据不对。刚刚更换RTM880N-793时钟IC。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USB供电的那几个8脚的IC换掉试

供电5V正常。没有去换。修到最后是时钟数据不对。刚刚更换RTM880N-793时钟IC。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71882换了就会好  修过一些。。。

io我早换过.不行.修到最后是.时钟数据不对。刚刚更换RTM880N-793时钟IC。就OK了。

网友:
真的很谢谢大家.已经修好.是时钟数据不对。刚刚更换RTM880N-793时钟IC。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时钟芯片有问题,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SCL SDA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你测了吗?SPD,

网友:
换io  和时针看看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