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2060t-pn 故障:开机半小时以上关电后开不机(夏天)

楼主(2015-07-19):
报修:开机半小时以上关机后开不了机,不关机正常。
板号:715G4197-M01-000-004L
测试:能开机各电压正常,不能开机后,供电3。3V 5V均正常,主控供电正常。
维修:1、刷25L020无效果,上家修时也刷过,看来问题不在此
         2、换1117 TOP-25  无效果。
         3、刷24C08无效果
         4、换TSUMU5BRWH3-LF 测试5小时正常。
分析:主控内部不良。

网友:
技术不错,换了另一个,整板换了啊。

网友:
最早我也准备换整板哦,在某宝一查这板100多米,就看在钱的份上修了。

网友A:
那个芯片也不便宜吧

网友B: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换个高压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也不便宜吧

15元一片,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换个高压板试下。

主控的问题,以搞好。客户以取机了。OK

网友:
给我 我也会以为会先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