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无显,过了内存,电流到1.6,求助

楼主(2015-07-19):
y450开机无显,过了内存,电流到1.6,求助,焊接显卡可显示一次,关机又不显
显卡

网友:
焊显卡能亮一次继续查下显卡 也许需要换芯片了 ……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Y450 修到很多都是换显卡,加焊重植都不管用

网友:
显卡坏了 A卡的就直接换掉 N卡的可以直球重做一次

网友:
y450显卡容易坏,既然吹亮过一次,那就换掉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直接换了包好

网友:
把显卡换了 在试试啊

网友:
显卡坏了换掉吧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小板有问题呢?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重新直球不显示,之前是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网友A:
这种机器直接换显卡呀

网友:
这个显卡的可能性大这个机子 显卡芯片没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