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HPG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怎么用?

楼主(2015-07-19):
华硕点位HPG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怎么用?谢谢

网友A:
hpg的没见过,只知道华硕有两种

网友B:
你可以把你的点图上传一下 大家试试

网友:
我只用过TS

网友C:
这个问题得虎子来回答了。。他是华硕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得虎子来回答了。。他是华硕专家

点位是以前修机子淘宝上买的。现在修这机子拿来用打不开了,东西大于4M了,传不了,就传了个文件

K43SD 4.1,60-N3PMB1200-B01.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你的点图上传一下 大家试试

点位以前修机子淘宝上买的,现在拿来用打不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pg的没见过,只知道华硕有两种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网友C:
引用 网友D: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淘宝的人自己加密的。暂时还没人花心思去越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的人自己加密的。暂时还没人花心思去越狱。

那不是买了只能用一次,

网友A:
看来这文件是被加密的,,,

网友:
.................................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文件是被加密的,,,

好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得虎子来回答了。。他是华硕专家

饼哥 抬举我了

网友:
这个我来回答下吧 .hpg 是一种加密方式  即只能在一台机器上使用  绑定机器码或者mac地址的  换一台机器就不行 我试图尝试越狱 无奈 技术有限 无法越狱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g的没见过,只知道华硕有两种

应该是三种 现在最新的 是。pnd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