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a1466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7-19):
2013年a1466不定时掉电,有时进系统十分钟就掉电,而且立刻开机,还开不了,要等一会儿,又能开机,但第二次开机有时开机显示苹果LOGO就掉电.掉电了一样,就保护了,这个应该是不是温度芯片坏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呀,会不会是接口小板坏了呀,其他都外投都已经排除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这种故障 不好确认 希望有修过一样问题的指点你下

网友:
查一下 rtcrst这个信号是不是3.3v

网友:
我手里现在也是有台A1466,2012款的,也是不定时掉电,掉了再开,有时候也开不了。我也在查呢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有没有高手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