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进系统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5-07-19):
今收到客人的笔记本,是HP ProBook  431s的,说进系统掉电,或者用30分钟掉,我一看是半年前换过主板的,先让客人回去。打发了。打开机就是那NEC的大电容不行,就是CPU底下的那个。拆了,不过很难拆的,换上6个330的贴片电容,开机,好了,进系统不掉电了。试机用了,5个小时了,都没事,哈哈。原来不单是东芝的笔记本有这通病,HP的机也会这样,好了,跟大家讲一下。哈哈

网友:
本人站一下。

网友:
焊得好靓罗,表扬一下吧,

网友:
NEC大电容问题都是通病了,掉电多半是它。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的老笔记本 走到滚动条掉电,把大电容拆掉,加6个330电容搞定。

网友:
这种白色的330好像没有料板上灰色的好,用这种要用6个,用灰色的我都是用4个。

网友A:
只要是NEC大电容 见了就干

网友:
NEC的问题 很多见  换的还算漂亮

当然有些人说加 4个估计就OK 这种加6个最稳妥  ……

网友:
现在有nec的机器少了

网友:
看到NEC电容就换吧,

网友:
楼主确实焊接的很漂亮

网友:
都是NEC的烂电容啊

网友:
技术给力,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NEC大电容 见了就干

找你这样说,没问题的 都叫你换成有问题的了。带看情况而已

网友:
轻车路熟呀

网友:
NEC大电容看到就想换

网友:
大电容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的手工还是可以的,换得电容很漂亮,我自己搞的能用是能用就是难看,不美观

网友:
谢谢楼主又发现新问题了

网友:
哈哈。。  这是通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2个330  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啊。。。

网友:
此机器   不过内存  是不大电容的事

网友:
上次拆一个料板上的大电容,最后把板子都给翘坏了也没取下来

网友:
我一般都是2个。。。你用好多

网友:
基本都是nec大电容问题先干了再说

网友:
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你这样说,没问题的 都叫你换成有问题的了。带看情况而已

这个貌似和遇到故障先刷个BIOS一样的,只要有这个NEC大电容的不良主板,直接换了。再说了   换了最多白换,不会换的有问题的,不然人家都用6个替换都可以交差呢

网友:
NEC大电容不分牌子,电流能上去,见一个干一个

网友:
看见大电容,真好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和遇到故障先刷个BIOS一样的,只要有这个NEC大电容的不良主板,直接换了。再说了   换了最多白换 ...

最好的方法是 用示波器 测一下NEC大电容 看看性能好坏 ,在换 一面好的没问题 白换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上原装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那个机器型号有NEC大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 用示波器 测一下NEC大电容 看看性能好坏 ,在换 一面好的没问题 白换

是的。看来楼主很负责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