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启动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5-07-19):
客拿机过来说小孩玩得开不了机,用U盘进系统,刚过启动菜单后关机了,连续两次都一样,第三次成功进入PE,测量硬盘无坏道,于是重装系统,但同样显示三昨天LOGO后关机,把硬盘拆掉不装,会提示未发现系统字样的英文,换新硬盘测试一样,排除硬盘问题,于是怀疑过热,但PE进去很久都不会关机,冷机装硬盘开机也一样关机,请教是什么原因?但只要插U盘便会从U盘启动,不会关机了,CMOS恢复默认值也一样未解决,急盼师傅,谢谢!
稍后上传一段小视频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的

网友:
排除散热,换硬盘、内存、CPU看看。不行加焊显卡

网友A:
这机器有NEC大电容吗,如果有的话就把它换掉。

网友:
干掉大电容试试

网友:
CPU 供电。温控、 我能想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NEC大电容吗,如果有的话就把它换掉。

是这个大电容吗?有办法临时试验吗?

网友:
首先就是拆开把散热处理下。清理风扇 换硅胶。如果还不行就测试下散热片是否导热。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怀疑大电容有问题可以在旁边加上几个330电容测试一下。

网友:
先排除NEC的问题    你可以先找地方加 4个330试下

网友B:
加焊显卡就好啊  我修过好几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最好先排除大电容的问题再说

网友:
想问一下如何加焊显卡才最好,我这也有一台是播放视频一段时间后会提示独立显卡驱动错误,我用风枪吹了显卡但不知是否正确,现在试机还是一样,不过比之前的无显好了一点但没能彻底解决;想请教一下大师位是如何加焊显卡的,风枪调多少度,吹多久,怎样吹,。谢谢。

网友:
nec大电容问题,通病来的,遇到nec大电容,傻都不想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显卡就好啊  我修过好几台都是这样的

想问一下如何加焊显卡才最好,我这也有一台是播放视频一段时间后会提示独立显卡驱动错误,我用风枪吹了显卡但不知是否正确,现在试机还是一样,不过比之前的无显好了一点但没能彻底解决;想请教一下大师是如何加焊显卡的,风枪调多少度,吹多久,怎样吹,加多少助焊济。谢谢。

网友:
把NEC  大电容 换掉  试试

网友C:
这台机器后来没换电容,重新处理散热后竟然好了,意外

网友:
CPU旁边或背面有个大长方形的电容    吹下来用4个330的坦电容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器后来没换电容,重新处理散热后竟然好了,意外

散热问题不早排除还发论坛上来求助

网友:
额,楼主好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