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白屏另类维修

楼主(2015-07-19):
今天收到一台G470 ,白屏,外接不显,以为显卡问题,正准备拆机,突然想到换个屏试试,结果换屏竟然好了,第一次碰到,给大家提供个思路,欢迎大家讨论
显卡

网友:
这。。。。屏幕显示问题 先接下外接 如果正常 肯定要换屏幕看一下啊 。。。常规步骤 你不会告诉我 你如果不换屏 就要干显卡????????????????????????

网友:
外接一般会显,要键盘切换.

网友:
白屏 ?灰屏?
白屏也许更多是查供电 屏自然也是第一排除的额

网友:
白屏一般先在屏接口出查屏供电吧,最好是查屏这一端是否有屏供电

网友:
这很正常啊 白屏我们都是先排除屏的问题的

网友:
白屏,外接不显,直接换屏?难道屏和外接显示器都同时坏,不可思议啊。

网友:
这种比较少

网友:
有一定的概率是屏坏的 屏供电 显卡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