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7-19):
刚学到三级管  一个NPN的三极管  黑笔接B区 测  C 和E 都是1500   和1380    红笔接B区性测C 无穷大   测E 1000      这个三极管是不是 E区被击穿了?

网友:
过1000算是无穷大了吧

网友:
你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   有一些复合管  用万用表测着阻值跟一般的管子不一样,你最好找个一模一样的管子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