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495p 5A短路 新手 一路过关斩将 修好

楼主(2015-07-19):
背景:接到同事一台电脑 说开不了机,上电流表 5A大短路。
0、板号
1、 先查保隔电路,二极管档测下管 短路,吹下来测试,已经击穿。更换后出来19V 公共点电压。一按开关还是开不了机。
2、 查待机电压3V 5V  ,结果有一个3V都没有。在就近一位置加电烧板。(黑线接地、电流调最大,电流电压微调都关掉,电压调成0V,慢慢往上调电流大约为1A ,电压2V,大概2W即可 功率=电流*电压),用手一模一个电容很烫,果断更换,3V出来了,还是开不了机。
3、 还是烧板结果EC很烫,也更换。按开机也无反应。
4、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开关,用二极管档看图,按下开关应该会响,结果我的不响。更换后。。。 顺利开机

网友:
以上维修过程,可能不是非常恰当,如维修顺序,维修方法。请各位大侠多多指出。小弟新手。。

网友A:
思路不错,待机电压3.3V不出来的话,这里可以打下此测试点的对地二极管阻值情况,然后进行烧机比较保险。

网友B:
修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只是个短路维修思路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待机电压3.3V不出来的话,这里可以打下此测试点的对地二极管阻值情况,然后进行烧机比较保险。

非常感谢大侠指出,我以后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只是个短路维修思路还不错

:handshake

网友D:
  这是新手嘛  这手法 思路 明明是个老鸟嘛   哈哈

网友:
修好就好,过程总是复杂的,各种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侠指出,我以后注意。。

不用谢,开关判断好坏也可以按下本身用万用表测量另一端电压变化来就行。

网友:
补发 图纸 la-4495p 5A短路  新手 一路过关斩将 修好

网友:
补发 图纸 la-4495p 5A短路  新手 一路过关斩将 修好

la-4495p ACER 4736G KALH0 KAL90 KALG0.pdf

补发 图纸 la-4495p 5A短路 新手 一路过关斩将 修好

网友:
呵呵 是啊 已经不能算新手了, 继续努力老鸟进发  不管绕不绕远  有思路才是重点

网友:
我觉得现在仁宝的板子很容易公共点短路,特别是联想的E440

网友E:
帖子写的清晰明了。看着舒服。3.3V出来了。为什么不是从开机键下手?直接就干了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写的清晰明了。看着舒服。3.3V出来了。为什么不是从开机键下手?直接就干了EC

EC也换了。。。严重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开关判断好坏也可以按下本身用万用表测量另一端电压变化来就行。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新手嘛  这手法 思路 明明是个老鸟嘛   哈哈

:handshake:handshake 属于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写的清晰明了。看着舒服。3.3V出来了。为什么不是从开机键下手?直接就干了EC

说明这里最终原因EC损坏造成3.3V测试点阻值异常 ,楼主错误的方法就是更换电容没有测量3.3V测试点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帖子就发发 不过 权限可以相应的加高点!避免游客

网友:
5A 也有烧不出来的 我遇到一个奇葩的大短路 烧机大发发不管用 没有地方发热 慢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