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CMOS 电池引起的血案

楼主(2015-07-19):
0、 背景 同事说他的本本,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我拿到本本后,2天接电源试机,的确有时候开机了,有时候开不了。
1、 拆机后下意识的电池放电(平常是修台式机的),还是开不了机。结果测电池电压只有0.9V,更换后每次都可以开机

6、虽然可能修好了,但是有点不太明白原理。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这块板。要经过RCT电路。才可以走下一步的。。如果板还在你试试。把电子。还原。。然后 打精振波型。。一般不是很高。。。1X-20左右。。。

网友:
rtc电压不够导致

网友:
LS上正解

网友:
好多amd机子电池电压低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

网友A:
这标题纯属噱头  哪里来的血案“???

网友:
很多笔记本一定要插上钮扣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呗保护了嘛

网友:
有些机器电路设计问题 ,rtc电路有电压就开机 没电压就不开, 正如刚插上可能不开   关机马上开 可能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纯属噱头  哪里来的血案“???

不然你不进来看看

网友:
联想IBM机型电池电压低时会报错然后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