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7-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不开机,经测试发现是主板问题,马上折主板,测量PCI上的A14脚无3.3VSB电压,但找不到1117或者1084,经过跑线,该3.3VSB是从ISL6505变压得来,ISL6506有5VSB供电,而无3.3VSB输出,怀疑该IC击穿,更换正常开机。

网友:
大家好  我是图

网友:
A14 无待机的  一般是打雷 P P P  导致短路的。。。你真走运。。

网友:
直接秒杀了,这板子都快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怎么没有图

网友:
基本功还算不错,跑线搞定……

网友:
维修效率挺高

网友:
这个好修是一个八角的管子的。。一个N+P沟道的 通病了,,

网友:
图都没有,再怎么也要看看你主板什么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