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报警5声,有同行遇到过没。

楼主(2015-07-19):
HP的台式机,开机报警5声停,过3秒后继续重复报警5声。

网友:
HP品牌代工主板,找不到图纸。

网友:
,大多是没有认到内存所致,楼主测测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A:
是不是内存问题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问题  换内存试一下

找仔细找一下位于电源旁边有一个四角的小插头,拔掉就可以了。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二台这样的现象,拔掉就正常了,原因不清楚。

网友B:
可不是CPU供电四角插头呀!祝你好运!

网友:
谁代工的,LZ你怎么也发个图片,说不定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是CPU供电四角插头呀!祝你好运!

全板供电正常的,我都怀疑是不是CPU问题了

网友:
刷biso    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