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主板 VGA输出字体蓝色 缺色

楼主(2015-07-20):
量过 123脚   电感 都是通的  孔和电感也没断路的   换内存不行 加独显卡就好了  VGA边上有DVI  本来想不那么麻烦 DVI转VGA的头子接上去 不显示  朋友们分析下如何处理

网友A:
打三色对地阻值。。75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三色对地阻值。。75欧正常。

兄弟 你好多谢指教  量了 三基色对地阻值都是75左右   可输出确是蓝色的  开机本应黑底白色英文的  现在都是蓝色的 包括开机自检的字都是蓝色英文 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加独显就好  旁边有个DVI可是插上转接头 无输出 要是能用就好了

网友:
估计打雷打坏了。之前都遇到一块缺色的。由于打雷打坏的。跑线发现直接进桥里面。就无修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我问客户了说是打雷了 我还是头次碰到打雷打桥里面会缺色的

网友(2016-07-29):
今天也一块打雷缺色。也是打值正常。也加个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