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2243Fw这个花屏老是闪 ,

楼主(2015-07-20):
.麻烦问下 这个确定是屏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等高手来看下吧

网友:
估计没救了

网友A:
自然使用中出的问题

还是什么 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然使用中出的问题

还是什么 情况

  自然使用的..  拆开看了看 测试了  下  底座里的电路板 没有什么异样.

网友:
屏线、屏坏都有可能!

网友:
屏坏了,换显示器吧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一般技术员修不了。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吧,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用手摸摸有发烫的地方吗

网友:
你最起码拆开看一下 在拍个图片上来啊!

网友:
换个屏试试,屏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屏坏的机率很大。用点屏器点屏吧  。

网友:
点屏器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希望大师们告诉我一声吧,最好能上个图,感谢了。

网友:
检查屏线,再用通用板测。

网友:
先把显示器打开看看。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用其他板子点点看

网友:
应该 是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