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杂牌电源练手求思路

楼主(2015-07-20):
现在故障是有5V  12V  -12V电压其他的电压都没出来!LW4933的芯片,板上的元件都测了都没发现坏的!4933也换了两个都说这个故障!

网友:
没3.3V?当然PG,重点差3.3V电路,看看是不是虚汗

网友:
楼主查一下输出整流二级管.............

网友:
我觉得先把+3.3V电压电路跑出来。
先修它,之后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