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 不过内存。 全板供电正常(除集显外)。如何屏蔽板载内存请大家指点。 另带BIOS

楼主(2015-07-20):
  如题
         同行送来     机型:华硕X55V    板号:X55VD REV2.1版本   笔记本一台。
             整机上电电流跑到1.0A左右上不去了。  初步判断主板跑不过内存   于是报价  拆机   几分钟......眼前一亮 板载内存,眼睛发青光了。 就知道这货不好搞。 于是就在坛子里找啊找 才找到2个是2.1的bios, 一气之下2个都下载刷上去试机了  无果。  想着现在的芯片组发热量大 就没头绪 无奈的焊了下HM70芯片组桥  还是无果。由此判断 之前所下载的2个2.1的bios和原机备份的bios是好的。 现在只好找办法把板载内存屏蔽了。 可是在坛子里找扁都没有这机型的屏蔽方法。现在该如何是好呢、大家快来讨论下维修思路和板载内存屏蔽的方法
                     次机已修复 已经解决

                  就是还得换内存解决了

ASUS X55VD REV2.1.rar

原机读取bios

ASUS X55VD REV 2.rar

坛子下的2.1版

X55VD REV 2.rar

坛子下的另一个2.1版

网友A:
屏蔽板载   没那么简单哎  要看点位   还有查信号  找个大神 付费咨询吧!

网友B:
要有那么好的技术,那你不是牛了,难哦

网友C:
这个没有办法弄,上次我也接了这么一个主板,内存短路了,  没有弄好,,  只有换内存颗粒才可以,屏蔽内存的方法我也没有找到!!

网友:
但是换内存颗粒成本太高   最后客户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板载   没那么简单哎  要看点位   还有查信号  找个大神 付费咨询吧!

现在都不愿意透露了。只有靠自己定能成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有那么好的技术,那你不是牛了,难哦

再好的技术也是要去研究 实验才得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办法弄,上次我也接了这么一个主板,内存短路了,  没有弄好,,  只有换内存颗粒才可以,屏蔽内存 ...

现在出的这些笔记本主板都是板载的了,这些内存颗粒要是全部拆了他还是会默认板载内存吗。 就差这点没弄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出的这些笔记本主板都是板载的了,这些内存颗粒要是全部拆了他还是会默认板载内存吗。 就差这点没弄 ...

拆了也是一样  默认板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也是一样  默认板载的!

知道了。现在只有找到屏蔽板载内存的办法或者换内存颗粒才能解决对吧

网友E:
这板子好像不能屏蔽吧,上次朋友遇到了都是换了颗粒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好像不能屏蔽吧,上次朋友遇到了都是换了颗粒好了

问问是全部换吗

网友F:
我之前在论坛上看到过屏蔽内存的帖子,好像也是华硕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
把那些版载的内存全拆了,上活动内存应该可以吧

网友G:
反正版载内存是坏了的,你可以试试,这个可以拿来做实验的,因为要是坛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就修不了,修不了你就会还给客户。客户就不会修理了,或者换板了,还不如把版载的内存全拆了试一试,如果修好了OK收钱以后自己在遇到这样的板子就可以搞定了,实在修不好就还原给客户。客户也能理解的

网友:
还是换显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出的这些笔记本主板都是板载的了,这些内存颗粒要是全部拆了他还是会默认板载内存吗。 就差这点没弄 ...

全拆了也不行,我有台一样的。板子就这样废了,。叫换板了,8颗内存颗粒一颗20 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在论坛上看到过屏蔽内存的帖子,好像也是华硕的,你可以找找

是的  谢谢 但那些屏蔽的没有这个型号  只好拿这板来做实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反正版载内存是坏了的,你可以试试,这个可以拿来做实验的,因为要是坛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就修不了,修不 ...

我也有这种想法  但是有人说已经试过了  不行的,

网友:
兄弟 是内存   谢谢

网友(2015-10-01):
这款机修了两台都是进水到内存颗粒不显示的,还有这机子刷BIOS的话版号一样也可以亮机,比如你的是2.1 你试一下刷2.2.或2.3以上的都可以哦,我试过2.0版的刷2.4的也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