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 版麻烦的触摸屏更换

楼主(2015-07-20):
                                            最近平板触摸屏坏的 真多 , 这两天又接到一台IPAD MINI  A1432  的平板换触摸屏的  ,这客户 转了好多家 都说修不了,打电话问苹果售后   售后说换个屏要1200大洋   要不就重新买个  2000多大洋 客户犹豫 了 认为不值得  扔了又可惜了  于是找到我  报价完后 客户同意修理  于是定了个原装屏  到货后  打电话 客户拿机器来更换了: 此MINI 版的IPAD 的更换屏是相当麻烦  比iPad3  IPAD4都难   接口多  密度小 不宜拆除  不小心就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要相当的技术还得很细心才行,  用设置好的 温度曲线开始烘烤iPad的四个角 带内部的胶融了后  开始用起子 慢慢翘起很小心的起 注意排线 的位置 这款不同于 IPAD3 和IPAD4 拆出外屏后内屏小仔细的 取下内屏下还有一层钢盖  要把四周的螺丝一个一个取下 而且螺丝很细小  取下钢盖后 还要把内屏外屏的单独钢盖再次取下 才能看到内外屏的排线接口 用塑料起子 取下 先装外屏 固定好后 在装内屏 上好钢盖后  下面的步骤 就简单了 处理好周围的 残余胶痕   校准触摸屏的四个角 用手轻轻按压四个脚 和两边 开机 一切ok.. ..换这个触摸屏不容易啊  上图给大家看看:希望能加点分

网友A:
手法一般 天线都被干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法一般 天线都被干起来了

那还是去年 第一次 换的时候 记录下来的哈  今天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哈哈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担待哈

网友C:
你报多少钱呀,我才换一个mini2 的

网友D:
尼玛这是什么地方啊 换个触摸1200  我们这里换个mini触摸不到2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尼玛这是什么地方啊 换个触摸1200  我们这里换个mini触摸不到200块

哈哈 那是售后额 我们这的行情 前几年还行 现在也不行了 这个是我头两年写的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报多少钱呀,我才换一个mini2 的

忘记了哈 2 -4 简单些

网友:
1200? 价格太暴力哦,爽翻天哦。哈哈。。

网友E:
你换的是焊好座子的 我换过没有焊好座子的那才叫一个难搞啊

网友F:
换屏是个细活   接口是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换的是焊好座子的 我换过没有焊好座子的那才叫一个难搞啊

总成哈 能省事就省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换屏是个细活   接口是焊的吗?

NO , 总成的哈 对于第一次换的人 最好还是总成

网友:
换多了 很容易

网友G:
很简单的事情啊!为何没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的事情啊!为何没人修?

并不是谁都会   的 或者说不想担风险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去年 第一次 换的时候 记录下来的哈  今天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哈哈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担待哈

原来如此,为了赚分!!!

网友I:
换好屏跳才叫麻烦,碰见很多换好跳屏的,现在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好屏跳才叫麻烦,碰见很多换好跳屏的,现在找到问题了

清理干净残胶,用原装胶(黑色厚胶),在在4角上一小点8000胶!绝对不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如此,为了赚分!!!

不是 啊  是真心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 饼哥 冤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如此,为了赚分!!!

饼哥绝对高大尚   20分

网友:
厉害啊 要细心

网友:
这个内屏很软的,很薄,里面螺丝还多。

网友:
这得拆过多少个才能练到此神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换的是焊好座子的 我换过没有焊好座子的那才叫一个难搞啊

希望高手发出来看看过程

网友:
楼主那个报的什么价客户才接受的了啊?

网友:
手工贴,楼主还要多多练习才行

网友:
若能配图一步步讲解那该多好啊,不好意思新手从来没接触过。。

网友:
这个要加分,而且我建议大家要换就换原装屏,那些仿的屏,带的按键超级水,用不了几天就挂了。我是被搞怕了。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活啊

网友:
触摸屏更似简单却也是精细的活儿。

网友:
平板 没修过 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 , 总成的哈 对于第一次换的人 最好还是总成

我第一次换就是自己焊的,而且一次成功,现在换多了,麻木了

网友J:
这个我们都换很多了 都是换非原装的在焊下排线 迷你12触屏通用

网友(2015-08-19):
引用 网友J:
这个我们都换很多了 都是换非原装的在焊下排线 迷你12触屏通用

是 的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