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c开机循环重启,不充电

楼主(2015-07-20):
自己的5c,火大摔了,前几天拿去店里检测主板wifi,信号,电话,摄像,录音,通话,外放都OK,于是在淘宝买了个5c改6的总成,差主板,(那时脑残...觉得好看)买回来开始装机,在测试屏幕是好坏的时候把充电排线压在主板下面(排线上面是有块铁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主板下面没有上屏蔽罩)上电池可能导致电容电阻碰电,主板马上发烫严重,拿到店里检测,短路,检测哪个ic发烫出问题,最后检测出信号供电ic,被压断了一边的角...取下后重新上个新的,问题解决,然后就是排线....装机之后检测震动失灵...测试震动器无问题,原因触角触碰不到排线点,我用喇叭线飞过去两条,刚开始可以开机,可是震动一会有一会无,关机后重新检测却开不了机,(不是用电池,用电流表)开机出现苹果,电流跳几下20-30,然后上50,50一下掉10,不动,然后重启,循环,我以为是排线被我用烙铁烫短路了,我把震动触电那一段用剪刀剪掉了,问题依旧,直到我把音量键也剪掉,却能开机了...然后第二天去市场买了条新的开机排,却出现同样问题,都是电流到10不动重启,要不就是回0,不重启,用我剪掉的那条排线就没事...遇见鬼了......这个是小问题,大问题就是主板无法充电!插数据线无任何反应,(之前检测没有检测充电是否能充,还有发现在插电池触电的地方断了一个黑色的小电容,那个好像没什么大碍吧?)怀疑尾插,换了没用,然后换充电ic,没用,直到刚刚去问一家维修手机店老板,他说电源ic问题,(我之前去市场问过维修价格,100,不过他没说什么原因,我也没问)这个老板听到我说100都嫌贵他就直接让我拿回去不用修了,他说修个电源ic至少要200-300...我还不如自己去市场拿个ic自己做上去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电源ic问题,好像电源ic有大的跟小的,时钟晶体好像没问题,时间准,这会要求助大神了修的我头都大了...想着做游戏机也好啊,可充不进电怎么玩...
看了图纸发现在电池接口那个小东东是c22,因为没有5c的烂板,也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得卖,所以如果从别的5代,4s烂板上拆下这个编号一样的接上去不知道行不行?我看它们的原件类型那些都不一样,只是编号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那里出了问题,短接的话不知可不,我怕烧了...短接估计也不好接,那玩意太小了,而且又被电池插脚挡住了,大神在哪啊???来人帮帮我啊

网友:
哎 这种问题很难通过文字指导给你解决的。自己摸索配合资料才能更快的进步

网友:
把那个电容短接接起来试试吧,烧了送修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