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 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20):
   收到客户返的机器  K43S  到手验机 插电待机0.01 电池也不充电  按开关跳一下0.02 有回到0.01 开关灯亮着 3V 5V 都有   开关也有跳变   现在不知道搞什么了  求大神帮忙

网友:
   现在考虑是不是刷一下BIOS  求大神帮帮忙  在线等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小心不会出大错!

网友A:
想与奸如磐石出品的机子作斗……?,慢慢修、有时甘拜下风才是正道。

网友:
刷BIOS,查EC的待机条件,触发跳变过程,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按工作条件来

网友:
估计是电压转换没有出来,或者断线了。。。。EC有触发动作,电流没有起来  电压起不来

网友:
之前我遇到K43SV的,情况相识电流到0.25不动,是DPWROK信号断线,你查查看

网友:
华硕太难了  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这个电流,桥没有发出SLP信号,查桥待机条件

网友B:
先刷bios   还有别忽略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与奸如磐石出品的机子作斗……?,慢慢修、有时甘拜下风才是正道。

我也想败了 可惜客户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   还有别忽略温控电路。。。

买了个BIOS刷了  不是BIOS的事    我现在去查查温控

网友:
查下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个人感觉主板保护了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