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1怪问题

楼主(2015-07-20):
谁手上有东芝M501的主板,是华硕代工 板号 M1 INTEL MV PM ONLY MAIN BOARD.  帮忙量下公共点19V的对地阻值。
我这台机对地值只有6。 拆掉了所有相连的电容 MOS管 IC 还是6. 而且可以出19V,一点电流都没有。烧机也是一点电流都没,就相当于没短路一样  百思不得其解,是板层不行还是本来就是怎么的.....求助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小心不会出大错!

网友A:
你是说公共点的阻值才6欧,并且公共点还有19V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公共点的阻值才6欧,并且公共点还有19V是不是这样?

是的。而且一点过流的现象也没。

网友:
怀疑细节上没注意到

网友:
这个有点奇怪哟,没有遇到过,再怎么公共点也不止这点阻值呀

网友:
量错点了吧?怎么可能?

网友:
你量CPU的上管跟你所量的公共点是否对应?

网友:
你量错啦吧,,,,

网友:
感觉楼主量错了 看下你的表笔 DC是否按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而且一点过流的现象也没。

那你3 5V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