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 11253-2触发0.07A掉电维修

楼主(2015-07-20):
接一台DV6 板号:11253-2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23A ,触发后到0.072A,然后掉电
处理:快速拆机,拿出裸板,初看全板元件都正常。把板上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全拆了,初看全板元件都正常。再打打各电感阻值,自我认为还是都正常的。那就先刷个BIOS看下,刷完后通电,哇,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关了再通电,还是一样刷刷的往上跑。OK ,唱着欢快的歌开始装机。
装好机,带着愉悦的心情按下了开关,巴凉凉的心又来了。咋回事,故障又来了。
拆机,想了想,就刷了个BIOS芯片而已啊。把此现象和同行交流了下,同行指点,是不是BIOS芯片周围元件不良引起的,好,那就试试,拿着风枪对着周围吹,通电,一样故障。
今天上午开始考虑触发后0.07A,那是不是有可能有转换电压没出来呢??查图纸,找芯片位置,怎么这个芯片找不到啊??找来找去没找到,日,这无线网卡没拆,下面有元件,是不是在下面,拆了,还真找到了。好,那就通电,测测条件满足吗?结果。。。。。。。。。。。。。。。
结果一通电,电流又刷刷刷的上去了  咋回事,怎么好了啊?难道哪个元件接触不良???拆板的时候接触好了吗???
答案当然不是
想了想,突然想到刚才拆的东西了,上上去一看,嘿,问题又来了,拆了,再通电,哈哈,电流又欢快的 一路往前冲 了。至此,真凶找到了。

来张开机图

对,答案就是 无线网卡坏 引起不上电。

网友A:
把板上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全拆了,这是你说的。但是你还没拆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板上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全拆了,这是你说的。但是你还没拆完

是啊,一开始全拆了,刷BIOS 以为正常的,那时无线网卡也拿了,所以电流上去了,后来装好机,无线网卡就装上去了啊,就又不好了

网友:
所以拆成裸板后再点一下主板看是否正常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无线模块坏的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