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主板不加电简单粗暴维修一例,附带图纸

楼主(2015-07-20):
(图片)

网友:
电池单用的时候有点影响,3.5V要先出来

网友:
来看看你们的维修方法

网友:
EC EST# 不发出复位导致 不开机喽,待机3V 5V 都有,你这样 是直接把 复位信号 持续 拉低,没有其实电路参与这个信号 么

网友:
直接短接确定可以吗???我有一次短接了,但是还是不触发,3 5V是有了。。。

网友:
我有一台n4050,有3v5v.
这机子放电自动开机,放电后自动开机,关机就不能开了,测到关机后按键3v没了。
没头绪啊。。。。

网友:
恩  正常都直接飞 完工

网友:
基本功 嗷嗷扎实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2015-08-19):
我手上也有一样的 机器,待机0.03,无3V,5V,但是 开启信号是有 的,不出电压 换了个51125 ,5v有了,3v,只有0.78 ,醉了

网友:
这样用电池会比较耗电

网友:
用电池会有影响的喔

网友:
很奇怪 居然可以这样 难道这信号没去其他地方?

网友:
直接强拉开启 有的是可以的   有的EC还有别的不良 这样虽然有电压出来 但是会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