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触摸板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5-07-20):
早上下大雨,闷死了,来了一帅哥说笔记本触摸板不能用了,让看看,上手,开机,试一下快捷键,还是不行,大概估计是触摸板坏了,让客户留下来先检测下,心里偷偷笑,自己有一片一样的K42J的C壳,换过去再说,直接拆机,换上C壳后,晕了,还是不行,估计主板问题了,大概看了下,主板没有进水或者明显烧过的痕迹,EC哪儿是我刮开的,以为可能是短线,直接从接口查起,TP_CLK           TP_DAT开始查这两个信号的来源,不解释,输入信号直接到了EC郁闷了,既然能正常使用EC应该没可能坏吧,还好旁边还有个排阻,查查看 ,EC89   90脚与排阻直连,算了先换个排阻试一试,晕了,没效果,哎,想到这无语了,估计是EC坏了吧,真倒霉,价格又报价不起来,小白修机器只能这样了,有木有大神指点下,这个能确定是EC坏了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大神们在哪儿?

网友A:
发错版区了,去笔记本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错版区了,去笔记本问问

晕死,版主呢,帮我调一下啊

网友B:
先测有没有5V供电,再测数据线对地阻值,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有没有5V供电,再测数据线对地阻值,应该能找到问题

电脑是能正常工作的,+5VS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89脚没有电压是不是正常的,90脚是有5V的,对地正常EC89    90测对地值是715

网友D:
留个脚位。 我也很想知道。 关注一下。 。。   应该转移到笔记本 更多人看到。  楼主记得写出来结果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脑是能正常工作的,+5VS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89脚没有电压是不是正常的,90脚是有5V的,对地正常EC89   ...

测触摸板接口的阻值和5V,万一接口与EC之间有断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触摸板接口的阻值和5V,万一接口与EC之间有断线呢

接口供电5V有了,3脚4脚也有5V,《3脚4脚直连EC》阻值正常,1脚2脚也有5V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个脚位。 我也很想知道。 关注一下。 。。   应该转移到笔记本 更多人看到。  楼主记得写出来结 ...

结果出来了会写出来的

网友:
测组织就知道了

网友:
BIOS也会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口供电5V有了,3脚4脚也有5V,《3脚4脚直连EC》阻值正常,1脚2脚也有5V阻值正常

再对着测测接口引脚之间有没有短到一起的。或者进PE试下,排除系统问题,不行BIOS恢复出厂设置一下,还有触摸板开关,确定换上的触摸板是好的。问客户触摸板最后一次能用后有没有异常操作

网友E:
触摸板的排线没有接好

网友F:
换个系统试下!我也遇到过电压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能用,后来换系统好了,或者去华硕官网下在最新驱动也行

网友G:
恩 EC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出没班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 EC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出没班坏了

触摸板已经换过了,确定不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系统试下!我也遇到过电压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能用,后来换系统好了,或者去华硕官网下在最新驱动也行

我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触摸板的排线没有接好

都说了嘛,触摸板都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对着测测接口引脚之间有没有短到一起的。或者进PE试下,排除系统问题,不行BIOS恢复出厂设置一下,还有 ...

我换了一个好的触摸板上去都不行,是连着C壳一起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一个好的触摸板上去都不行,是连着C壳一起换的

那就不是触摸板问题

网友:
晕死,到头来是软件的问题。键盘触摸板这些问题你先不进PE试试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