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可调电源APS3005S出问题

楼主(2015-07-20):
我有一个安泰信APS3005S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面板,不知怎么的,正常情况为0.XX,现在那个小数点不显示了,但是外接设备电流显示正常,就是没有小数点了,有没有知道的,谢谢告之。

网友:
小数点LED烧了?虚汗?还是什么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管理小数点的脚虚焊了,这种情况遇到过。

网友:
换数码管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