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恢复回来的数据 大多数都是CHK文件 上千个呀@

楼主(2015-07-20):
U盘恢复回来的数据 大多数都是CHK文件 上千个呀@!
少量的文档都能打开
大多数都是CHK
那位大哥遇到过。

网友:
!!!!!!!!!!!

月饼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拍张图片看下。或者换个软件在试下。   应该是数据给损坏了。

网友:
这个可以搞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换一个软件试试看吧

网友A(2015-09-07):
这个好修,我修过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修,我修过

请教下,怎么修?

网友:
太高深了。要好好学习。你这个我不会。

网友(2015-10-22):
数据损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找出来的数据是一段一段的

网友:
经常遇到,也没解决,求方法

网友B:
CHK文件是什么文件,重来没见过,感觉像缓存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K文件是什么文件,重来没见过,感觉像缓存吧

CHK 好象是  丢失簇的恢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