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5 RT8868可以代换

楼主(2015-07-20):
一片昂达MCP61 ,RT8855条件正常不出电压,找来找去只找到一片RT8868,仔细对比了脚位图是一样的,换上正常跑码!论坛没有搜到相关资料,就分享一下

网友:
针脚定义一样,一般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A:
不可以吧 还是原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吧 还是原值吧

哦,我已经换上了,电压也出了,要上个图给你看下么?

网友:
上图看看,眼见为实哦,哈哈

网友:
不错,又可以代换了

网友:
楼主是找到资料对比,也算维修加一个福利吧

网友:
感谢分享,记录下来

网友:
可以和8857换吗

网友:
只要引脚定义一样一般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B(2015-08-20):
RT8868可以替换TR8855    而RT8855替换不了RT8868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楼主 ,等你图呢?麻烦找个图给我看看吧!顺便能问问先后次序么

网友:
这人要参考具体的芯片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868可以替换TR8855    而RT8855替换不了RT8868

RT8855替换不了RT8868是呀  我反复试了好几次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