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10集显开机亮屏立刻就掉电

楼主(2015-07-20):
如题,裸机待机正常,可以正常触发亮屏 然后就立刻掉到待机状态  掉电的机器很少修   除了散热以外   但是我接上网卡的小板 从待机自动触发到0.4   在按开机键还可以触发到亮屏   然后就又掉电到0.4   有高手帮帮忙吗

网友:
你这个是屏刚亮就掉,还是到进系统的时候才掉呀,最好先检测一下集显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先拆除外设,最小系统运行。换内存CPU看看。

网友:
屏一亮就掉  外设全拆了  不上内存也掉  U还没换

网友:
可以换个显卡看俺

网友:
集显的  不上内存  不上CPU照样会掉电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或者更换一般能好。

网友:
绝缘的问题能导致

网友:
加无铅试试不行换

网友:
有没有换过BIOS电池呢

网友:
看看各个供电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