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技嘉H61

楼主(2015-07-20):
有一块技嘉H61M-DS2主板,刚开始客户描述关机后,把电源断掉,再开开不了.
拿来后,确实如此,把独显拔掉,把电源拔掉重插,集显开机正常,停在选择进入BIOS,界面,测量电池电压正常. 这次可以正常开机,再把独显插上再开机又可以正常使用了,断电再开正常,拔电源再开正常,让客户拿走,到晚上又拿来了,还是老样子,按开关,风扇动一下,再按不动,换一个新的航嘉电源,插上电源,按开关还是不开机.拔掉电,拔掉独显,再插电,用集显又可以开机了.这是什么问题???????????????
今天拆板出来,变成独显可以开机,但关机关不死,关机后自动重启,独显是GT630 1G D5的七彩虹,用集显短接正常关机,.想起昨天刚修一块GT560 256位1GD3的七彩虹,插上一试,什么情况,??竟然不显示,晕!不会放一夜又坏了,迅速拿出G31的试机板,还能点亮,还好!
重新换一块七彩虹,GT450的IGaming,开机显就是关机重启,
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这情况我也第一次遇到   你看看ATX电源是不没插好 接触不良

网友:
看一下PCI-E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呀。最好在不开机的时候查一下条件是否都正常呀

网友:
有点像没抓到显卡的故障现象   看看显卡数据线上电容

网友:
开不了的时侯测下触发的待机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A:
请先刷个BIOS资料试

网友:
看得好晕,楼主我陪你坐等高手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昨天在浏览别人的贴子时,看到一位大哥说电源也会引起重启,换一个后不再重启,因为BIOS不能保存,想着cmOS电路出问题了,测了半天也没发现不对的地方,但是换GT610的那个显卡还是不会显示,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还有暗病,显卡修好后没有拷机,这几天有空了,再弄一下看看。
所有的东西装回去后当时没问题,昨天断电,晚会有时间,再去测测,看会复发不会
这是遇到的最揪心的板子了,我都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先刷个BIOS资料试

嗯,开始总重启,以为IO有问题了,排除后,觉得这种情况BIOS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