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崩溃维修~ 求救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5-07-20):
接到一个sl400 开机不显 外接正常 显卡换过故障依旧 刷了一个bios 不开机了 又刷了一个 开机不亮~ 显卡是 105m 系统显示 内存是2代的

网友:
屏、屏线换过没?显卡供电查过没?读取到屏没?

网友:
看仔细了,上屏的供电,做BGA的时候有没有爆板

网友:
多找几个BIOS刷刷

网友:
修好这个本真不容易啊

网友:
如何有示波器就量一下EDID是否有波形和电压,如果没有就先量一下屏供电,EDID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最好看一下有显卡供电没有,再者就查看一下屏线是否正常,屏是否是好的

网友:
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屏。或电路。和显卡

网友:
先排除屏线和 屏的问题啊,看看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有问题不要着急的去换  你要找到问题再换  不然换好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换坏了  就更不知道

网友:
昨天修到一个SL400,   LED灯板坏的,芯片炸了,换掉就OK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设备搞齐啊,测有抓屏的波没有哇,你这样瞎搞,故障扩大,越搞越烂。

网友:
主板有没有焊起泡

网友:
这和bios有啥关系刷回原bios看看上半部分问题

网友:
测量屏供电电路是否正常,还有这显卡打有黑胶的,取的时候是否会掉点掉件了。

网友:
屏和屏线都正常的话就考虑新显卡吧,显卡黑胶不好搞啊,蛋疼

网友:
屏线断了,我修了N台,算是通病了的

网友:
测屏码片的数据线阻值还有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楼主乱来 ,故障会扩大的

网友:
跟bios没多大关系,建议先拆蓝牙和灯条,然后放电试试

网友:
跟bios没多大关系,建议先拆蓝牙和灯条,然后放电试试,会有惊喜哦

网友:
换显卡不好 ??不可能吧

网友:
查查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查屏供电,再查LVDS转换电路

网友:
是不是上半身的问题 ?

网友:
如果背光都不亮,那就是屏的码片电路

网友:
看看屏线屏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