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从进水到不亮

楼主(2015-07-20):
今天接了一台B490说是不加电,然后拆机,发现进水。报价。客户走了以后,清楚进水处,观察没有明显烧坏。。

在没上电情况下,我测量一下公共点,发现短路,当时心里想幸好没上电,用神功烧机大法。。。。发现pt4602此电容在作怪,在料板上找到330的电容,焊好后,如图:

再测公共点对地430正常,心想就这种程度,准备上电测试,发现q6001短线如图:

补完后,上电没待机,怎么这样, 量保护隔离发现没19v供电。查图发现保护隔离第一个管没电PU3801

继续往前找发现f3801保险不通。。这么好的事。找个保险换上。有19v供电了。
按开关电流上0.9时。下面是最精彩的。只听见蹦一声。然后就短路了。我的小心脏啊,扑腾扑腾跳啊。。
什么情况?只看到pu4602这个芯片绕了个洞。这个芯片是RT8207。

我觉得没心情修了。为了赚点辛苦钱容易吗。
在料板上找到了这个芯片。换上之后。不放心,测量他的上下管。发现他的上管有问题,反正都有阻值。换之。
再次通电。电流跑到0.9或1.2不亮。但上可以听到报警声,插不插内存都报警,觉得是显卡问题,但是他是集显。
然后只能考虑BIOS,上论坛看了看,看到一个贴子,他帖子上写着,一长 三短 三短 一长报警 和我一样就下载他的BIOS
刷上,他尽然亮了。。高兴啊,

此贴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发帖不容易,大神门多多加分

联想B480 B490板号LA48 MB11264-1M.pdf

LB49A.MB 12208-1.zip

网友:
楼主这样机器烧鸡就能解决

网友:
修好一个故障再来另一个故障的东西最烦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这样啊,一般都不止一个故障点呀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麻烦啊! 好多都是多故障 费时间!

网友:
多处故障也能修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