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D显示花屏

楼主(2015-07-20):
笔记本坏时,原笔记本风扇狂转(声音很大,转得也很快),紧接着动了一下鼠标严重花屏.再开机就大短路,适配器接上,适配器的灯就由绿变为黄.后经查找,换了红圈中的管子向正常开机且正常安装系统,一切正常了,还没高兴多久,一放显屏又花屏死机.大家能不能给点维修思路谢谢!蓝色圈中的电感测试为0.89V;正常吗?又没电路图,谁有能不能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

34822177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建议换显卡。。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CPU供电0.89正常,使用中就这个电压。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北桥虚焊也会导致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建议外接看正常吧,如果不正常就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大北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最头痛的是无图.

网友:
华硕的板子坑爹啊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把显卡 加焊下 看行不 要是不行 在换个试试

网友:
显卡出问题 了

网友:
先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

泉泉哥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综合来说就在显卡和北桥上面有问题了!

网友:
路过 看看,

泉泉哥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ruanyang0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加油  顶帖

泉泉哥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风枪吹下显卡 一切结果都出来了
bga也不费啥事吧?

网友:
还是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 看看 反正没图纸

网友:
把显卡驱动禁用试试 或者卸载试试

网友:
要是还一样那你就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啊

网友:
都说风扇转的不正常了,做显卡会有惊喜。

网友:
是不是双显卡,会不会是系统问题,装个64位试下,

网友:
花成什么样子?一般是显卡,还得一步步的检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