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20):
修了这么多年的机器,没几台是搞不好的,最近发现自己的笔记本出问题了,结果很郁闷。
型号:hp-DV4
现象:充电器,电池同时使用时,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或者打游戏),90-91来回跳(就这2个数),不自动关机,用一天都可以。非压力测试下,温度50多,
          只用充电器,或者只用电池,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60多。一切正常。

         CPU换过,I3 I5 I7都是91度,散热铁换过全新的。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给点建议也好。

网友A:
HP的充电器坏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加油  顶一下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充电器坏了。就这么简单

不是充电器问题,可调电源也这样,而且只用充电器也是好的

网友:
严管板块,灌水你会被扣分的

网友B:
你确定导热膏是完全贴合的     或者改个常转呗

网友C:
我觉得是系统或CPU供电滤波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导热膏是完全贴合的     或者改个常转呗

这些就不用讲了,做这行五六年了,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

网友D:
这个问题,见过一台DELL,用电池进系统没几分钟温度一刷到90度,电源弄上,三秒左右温度降到60,同样什么都换过,就没动主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见过一台DELL,用电池进系统没几分钟温度一刷到90度,电源弄上,三秒左右温度降到60,同样什么都 ...

我也就差动主板了,可是我确定不是温控的问题,因为91度的时候手摸散热口的温度高的吓人,绝对不是误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就差动主板了,可是我确定不是温控的问题,因为91度的时候手摸散热口的温度高的吓人,绝对不是误报

温度是高,摸过,我让客户先用着,坏了再说,因为我实在不知弄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系统或CPU供电滤波问题多

系统切到节能模式也可以,就是不知道对性能影响多大

网友:
新的散热器是全新的一套还是只是新风扇?有可能是导热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