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23e开机1.1电流不显示,求大神帮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5-07-20):
一台三星Np-r23e一开机电流直飚1.1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烧鸡摸芯片时钟十分烫手,查电压L2处电压从0缓慢上升至20几V,上传一张图片,求大师帮分析此处电压原理,在线等

网友A:
我感觉L2升到20几V应该是不对的啊,L2连到电池,正常应该十几V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L2升到20几V应该是不对的啊,L2连到电池,正常应该十几V才对。

应该不对,但是还没有学到这个原理,不知道分析呀,先拆时钟再说

网友B:
你要看下适配器输入电压是多少 啊.多个几V也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下适配器输入电压是多少 啊.多个几V也算正常吧.

我用的是稳压电源啊

网友:
刷bios试试看啊

网友:
刷两个BIOS

网友:
此机还没有修复,换了时钟芯片,还不行,刷BIOS也不行,新换的时钟还是开机十分烫手,时钟各路供电正常,CPU装假负载测没有复位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装假负载没有出来,量CPU时钟两个脚电压一样,还有网卡接口进来几个电阻开路,网卡芯片供电正常,哪位师傅帮分析一下,CPU复位修复思路?还是网卡坏也会导致无显示?

网友:
此机没有办法拿到快修中心,换了两档都说修不了,我没有BGA,只能买板,回来了对比测量各电压正常,最后把CPU调换,终于亮机,原来是CPU不行,可是板也买回来了,只能留着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