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el ATX-400CN-AD5FB不启动,求大神看芯片

楼主(2015-07-20):
某宝能找到类似丝印的芯片

根据电路脚位功能与WT7515 N141相似,纠结要不要买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A:
这种芯片在某宝是大把有,只需要前面7515相同即可,后面的字是不用管的。

网友:
少年们,你们在逗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在某宝是大把有,只需要前面7515相同即可,后面的字是不用管的。

少年脚位明显不同,忽然人吧

网友:
少年我的电源是不启动的,只不过我是直接强行启动没PG,可以强行启动只是想说明初级系统没问题,别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年脚位明显不同,忽然人吧

建议楼主用141

网友:
好久没修显示器了。回过头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年脚位明显不同,忽然人吧

把脚位不同的跑一下线路就大致确定原电路用的何种7515...................

网友:
根据电路已经知道脚位符合N141,就是想找个大神确认一下都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