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指点下,为啥我的双敏G41主板点不亮至强3065

楼主(2015-07-20):
入手一块至强3065   775针双核至强,65nm的,看网上都说可以直接支持,但是放到我的双敏G41的主板上就是点不亮。
1、排除内存原因,专门更换了正品金士顿内存
2、排除了CPU微码原因,经过认真学习,给主板增加了所有至强3000系列的微码(CPU id为07FB的所有微码),仍然还是不亮
风扇一直运转,CPU有温度,证明过电,及时不亮。
主板还有个问题,用的DDR3-1333 的内存,用的E2160的CPU时,开机显示为DDR3-800,进入BIOS调整内存频率就会黑屏,无法启动。
请大神诊断下,到底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到网上有人说G41主板用至强时须保证电源为300w的,是真的吗?
谁又知道怎么判断电源的功率呢?

网友:
跪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垃圾主板,前端总线不能工作在1333,当然CPU是不能工作了

网友:
也就是说超出了主板支持的范围,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垃圾主板,前端总线不能工作在1333,当然CPU是不能工作了

难道不会自动降频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会自动降频使用?

要降频也是在它运行以后,初始化时是全速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主板,前端总线不能工作在1333,当然CPU是不能工作了

也就是说只要不支持1333外频的主板都用不了这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