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V100充电提示 接触不良

楼主(2015-07-20):
金立V100充电提示 接触不良

网友:
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A:
换个座子,一般能好,不行的话连线,一脚和五脚,一般靠右这个事地级,另一个事正极。主要是连正极相连的一个电容或是个电阻。楼主不是专业搞手机维修的吧。一般这都是小问题。小米2A的有一个不冲电,难搞死了。退给顾客去了。主板理论没学好。只能处理点小问题啊。没什么钱赚。哎

网友B:
楼主这是求助帖 还是经验贴啊、  看不明白  楼主描述的也太简洁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求助帖 还是经验贴啊、  看不明白  楼主描述的也太简洁了吧

是经验帖,楼主已标出故障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座子,一般能好,不行的话连线,一脚和五脚,一般靠右这个事地级,另一个事正极。主要是连正极相连的一 ...

楼主已经修复了,再发与主题无关内容,我可就封杀你了!珍惜自己的ID。

网友D:
说其然不说 其所以然。 小心菊花被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经验帖,楼主已标出故障原件。

好吧  原来是黑色字体  没仔细看  还真看不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其然不说 其所以然。 小心菊花被捅

修手机就跟修电脑是一样的,电脑没通病吗?你学电脑的时候你师傅叫你去把那个零件换掉,就能好,你还去问你师傅,为什么换掉?这个零件为什么会坏?非要刨根问底,能修好就行,能赚钱就行,我是修手机,不是制造手机,ok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没太认真看帖,楼主不好意思了。我傻×了,下次一定仔细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手机就跟修电脑是一样的,电脑没通病吗?你学电脑的时候你师傅叫你去把那个零件换掉,就能好,你还去问 ...

难道 干掉的 是个二级管?  楼主还是标清吧。 如何你要发高手 贴,我只说 绕道了。 不一类人,论坛是交流的地方,楼主你技术已经到达一定水平,像我这新人 不解细理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