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撃主板做完系统重启不能进入解压安装。。

楼主(2015-07-20):
两台华撃台机。进PE装都正常。就是装完重启就一个J和光标再左上角闪。两台都是这样。版号是G31M-VS2,,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
就没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换个别的系试试,或者用全新一步一步安装的方法试试

网友:
不要装驱动试试

网友:
重新引导一下,然后重装系统 换一个系统   然后就是压桥 GB桥爱坏

网友:
上炉子吧,应该是虚焊

网友A:
呵呵。。整了我一个上午终于解决了。。很意外的一个问题。。

网友:
使用分区对齐了吧

网友:
加焊或者更换GB南桥。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整了我一个上午终于解决了。。很意外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说下  下次碰到好注意

网友:
4K对齐了吧